高手请帮忙

楼主(2002-03-28):
我司是一家外资电子企业,生产线中各种场合使用着大量变频器,其中有用日立型号为VWS1.5LD3的1。5KW变频器同时带15台60W的东元三相星型接法的小电机,由于此日立电机使用有10年故障率极高,此型号又为淘汰产品,故考虑更换为其它型号变频器。但更换为富士HVR1.5E9S-4GE的变频器时,一运载不几分钟电机陆续故障,现象为三相不平衡,甚至相间短路,有几台可烧几台。更换为台达VFD015A43B的变频器时还好,使用有2个月后也开始出现同类故障。更换为日立J100-A型号为J100-007L277Y的变频器过半天有同类故障,请高手能否解释此故障原因?或该选用何型号变频器。

网友A:
由于电机长期在变频驱动方式下运行,绝缘老化。新换变频器可能载频较高,是造成电机烧毁的主要原因。不必更换变频器,降低载频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小容量电机我没搞过,三峡有部进口塔机的大车行走机构中采用一台西门子6SE变频器同时拖动16台电机[每台电机4Kw],运行两三年了,还基本上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C:
生产线上的电机是恒力矩工态的,降低载频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用了十年,机械阻力比原来的要大,换大一级电机(或将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如工作速度提高一点(保正散热),若电机速度无法提高,可以改传动比(靠背轮减小一点).这种工况与我写的:(油田高压注水泵的变频改造)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