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故障F255请教

楼主(2002-03-28):
多台MDV1500/3变频器出现F255故障,复位后再起动IGBT击穿,驱动板损坏.请高手指点. 谁可提供以上配件?价格如何?Email:sulin321@sohu.com

网友A(2001-12-16):
试一试三垦变频吧 三垦北京公司 010-82856150 13910782518 胡波 联系者送纪念品一份

网友B(2002-03-28):
F255故障显示系统接地和屏蔽有问题,在变频器输入端加电抗器了吗?安装是否合规犯?F255故障显示时是不能带电复位的.检查完了后(如摇表测绝缘),在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