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如何切换?

楼主(2002-03-28):
本人手头上有一恒压供水项目,要求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水泵(变频器能自动从变频切换到工频),要求切换的电流最多只有额定起动电流的10%,单台水泵功率为280KW,请较各位如何才能实现?

网友A(2001-10-22):
我处有专利产品“鉴频鉴相器”,可实现。tel:(0311)7883853或 13931847236

网友B:
大功率变频器大都有频率到达继电器输出信号,可作用于接触器切换,在此之前,先测量电源侧频率,一此为标准来设定到达频率。

网友C(2001-12-23):
这么大功率!是否可以换一换思路

网友D:
laogai 的东西应当管用,当在大功率负载时,变频切换到工频要检验一下相电流,在瞬时值过零时再切换当然类似有此用途的电子产品多的很咳联系我.

网友E:
我不赞成“切换方案”,无论功率大小! 希望与你私下交换看法。

网友F(2002-03-24):
我赞同JZH的说法。

网友G: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并非是不能实现的,当调试难度非常大,而且有失败的可能性, 绝对是工程师的恶梦! 建议不要这样做.

楼主:
本人也投反对票。我觉得您为了恒定水压不如做个简单的反馈回路。具体的方法是:利用水压传感器变换的0-20mA(4-20mA)信号取反后去控制变频器。水压也低,变频器使电机转的也快,水压也高,变频器就使电机慢转。当调试REF信号和转速的比例为一合适值的时候,您的系统就告成功了。用不着去切换。我这原也有一小型变频控制3台水泵要求恒压,但都被我改了。因为我不赞成切换(突变的电流伤害变频器)。

网友H:
我建议用PLC(列如:LOGO EASY)加变频器.变频器有PID信号继电输出功能.这样切换时好调节时间,控制方式灵活. 用鉴频鉴相器测好后信号给PLC,PLC给接触器.

网友I(2004-06-05):
实际上大家的很多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变频恒压供水系统论文就是我们老总首先发表的,当时很有反响,现在这种系统已经被广泛采用,在小的供水系统中怎样控制问题都不是很大,但如果是大功率(200千瓦以上)水泵特别是在中压,大功率的应用上,就存在同步切换难或者麻烦或者有大的电流冲击等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结果导致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老总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在大功率自来水厂水泵控制上宜采用中压变频器与中压软起动器相结合的控制系统,不仅成本没增加多少,而且大大的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性能:1,用软起动器控制非变频运行的电机,不存在不同步问题。2,相应速度非常快,可以为几秒—设置软起的时间。3,能实现泵停机,避免了只用变频时的大的水流变化,提高了设备的寿命。等等,有很多优点 。我们也刚做了一个大型自来水厂的项目,就是用的这种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