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调频到60赫兹行吗

楼主(2002-03-28):
我厂一台ACS600调频器,控制一台75KW电机,由于调到全速运转仍达不到产量要求,为提高产量,想让变频器在50赫兹以上工作这样做行吗?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很危险,应增大电机容量或改用大容量变频器。

网友B:
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1)看看负载的特性,到了60hz的时候是否会超过电机和变频器的额定功率和电流.要比正常的额定小一点的话问题就不大. 2)机械来说,余量很大,电机的速度到60hz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很多机械的设计中,1500/1800的转速用的本身是同一种型号的轴承. 3)在国内很多行业,例如线缆行业的拉丝机,普遍使用皖南电机厂的普通四极电机运行在70~100hz,拉丝机厂家自行更换skf轴承.纺织行业也很普遍.其实我也很吃惊.不过使用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也可能我没有听说).王老师您是青岛的?我还见过青岛的千川木业使用天津sew普通电机竟然运行在115hz! 4)从好不好来说,当然这样做是不好的.最好是按照相应的手册,规范来设计系统.目前的情况好像是现阶段的国情决定的. 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哦.

网友A:
vcplus所说的也有所见闻,但不合规矩,做做试验还行。若在产品上用,至少不符合安全标准,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电气工作者应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这是基本工作规则,千万不可想当然地去做冒险。以上例为例,若75kW的电动机因违反操作规程而造成事故的话,恐怕责任难当。上面的问题也不存在那样做“好不好”和“行不行”的问题,而是应严格禁止的问题。我想变频器厂商也决不会允许用户用自己的变频器去那样去做的,否则既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用户不负责任。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赐教,原我厂这台设备为恒转矩特性,原设计为电机55kw,滑差调速,为使用变频器,经推荐,变频器和电机均提高一个档次原则,变频器说明书提到可以控制在60赫兹,而且电机实际运行中负载比较小,电机为F级绝缘,是国内生产出口国外的.还望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C:
变频和电机均无问题,只是变频参数设定是否合理?我担心人有问题.

网友D:
增大10HZ不成问题,为了保护电机,最好单独给电机加装一套温度检测装置,也可以对原系统热继电器重新整定,以达到简化操作的目的。

网友B:
rotec: 好像也不对. 电机的温升其实和电流有关,到了60hz,这时候电流依然受到变频器内部电子热继电器的控制,没有问题.另外此时风量更大,冷却能力是足够的.担心的是轴承发热,但是我前面说了,50/60的电机用的是同种轴承. 只要到了60hz,计算一下转矩,和转速相乘,没有超过额定功率,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不会有风险.

网友E:
电机的温升可能没问题,但机械震动将大大增加,这不利于电机的稳定安全运行

网友D:
我的生产线为了能满足要求,变频器经常工作在100HZ左右,没有问题的,只要电机和变频器的功率允许。要看负载的性质。风机泵类的负载,不能够掉以轻心,否则变频器或电机的功率不允许。另外还应注意轴承的情况。转速太快当然不利于轴承使用寿命。

网友F:
试试看啊,应该没什么问题,50Hz和60Hz电动机的轴承是一样的(有用过750Kw电动机,轴承是一样的,也是变频器驱动的),不过确实是不符合规范的,你需要你的上级认可哦,别把责任全放在自己身上啊,呵呵。

网友G:
当电机工作在50HZ以上时,为弱磁调速,此时电机的输出力矩将变小,只要能满足负载要求,完全可以在50HZ以上工作

网友H:
老田: 不知原先55KW电机、滑差调速是否就满足产量要求? 如产量提不上去完全是转速的问题,可以考虑换减速器,调整减速比。

网友I:
利用变频器短时测60HZ时,电机电流(与力矩有关),若电流超过或接近额定值请选用大一级. 或着测0-50HZ时,电流,电压,画出负载图;看一下电机的裕量.可以加大靠背轮(工式要计算).主要看变频器裕量电机的裕量. 我写的:油田高压注水泵的变频改造.同这类似,只是情况相反,但根本问题是变频器低,高频时,输出转矩的问题,离不开现场环境.

网友J(2004-10-07):
电动机的几何中心和磁中心间是什么关系,而者对电机有何影响; 高压电机在现场受潮,能否用380V三像交流电对其进行干燥处理,若行,具体应怎样操作?请各位老师解答,谢谢!

网友K:
事实上,由于变频电机技术的不完善,国外采用变频控制许多都是采用普通电机,国内也有广泛的应用,在基频以下和基频以上工作只是工作特性发生了变化;只要在基频以上转矩满足要求,就没有多大问题,对于普通电机的发热问题,一般可增加独立的轴流风机。

网友K:
同时补充一点,普通电机在50HZ以上工作,关键是电机的轴承受力是否满足要求,从现场应用的情况来看,只要不高于75HZ以上,问题就不大;若更高,就得注意了,当然,此时的风量会更大,;但长期在在35HZ以下工作,由于普通电机的风机不是独立的,它的风量会减小,电机会异常发热,因此我建议增加独立的轴流风机;

网友F:
我们工厂试过这样的,由于机械设计错误,新皮带称的减速机的速比大了,皮带称的电动机速度调到最大还无法满足生产的要求,我们采用的变频器是ABB的,通过参数设置把该电动机运行到70HZ,同时对电动机的温度和电流进行监测,监测发现没有问题,至今已经运行1年多了。因此我认为普通电动机超频使用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的,前提条件是负载情况(一般设计电动机功率偏大的情况下绝对可以)、温度(温升不高)。

网友L:
普通电机,用在60HZ没问题,最好不要超过75HZ,上面说的100HZ不能长期运行,在60HZ时电流会小一些,振动会大一些。

网友I:
前提就是恒转矩的在条件许可下可以,恒功率的原则上不行。 但不决对。如皮带传送,齿轮传动,压缩机(要和阀门配合)等在容量余地大的时侯都是可以的;但水泵就不行。 原因是恒转矩的电机,转速越高,电机电流不会增加,只增加功率(线型关系)。 而恒功率的转速增加,力矩和功率成倍增加(平方或立方关系)。

网友M:
学了很多啊,我也一直想了解这个问题

网友N(2006-03-22):
我们厂的就是调到了60HZ电机绕组就会烧毁,已经两台了。照我们主任的话说就是已经超过了电机的额定频率,变频器会产生高次谐波对电机绕组的绝缘有损坏

网友O: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小弟我原来在工厂将一台普通两匹电机调到90HZ长期运转一点事儿都没有.电机震动小,温升低.不过负载本来用一匹的电机就够.呵呵

网友P:
听了楼主们的各种意见,我感觉收益非浅

网友Q:
我单位上很多普通电机都运行在60HZ,好几年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R:
看看电机发热是否严重,运行是否平稳,如果不严重,运行于100Hz都没有问题!————因为一般只有发热可以损坏电机(频率较高时不会产生谐振。。。)

网友S:
我们公司很多都超过额定频率的

网友T:
又增长了见识。

网友U:
是这样的:三相电源(如果是的话),如:380V,经整流成一定的直流,你调到50Hz以上,电压并不会跟着上升了,所以是一种很功率运行,只要你没有负载提升要求,就不会有事。
说到电机损坏,只要用变频器就会对电机的绝缘有要求,对普通电机的绝缘要求高,绝缘差的电机是容易损坏的,并不是因为调到50Hz以上的原因,想深入探讨的可以找我。

网友V(2007-04-21):
有点明白,有点糊涂。

网友W:
我们调到过80运行良好,只是刹车时间长点/

网友X(2007-06-23):
我曾经用在75HZ没有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Y(2007-09-05):
负载小的话可以的

网友Z:
负载小的话可以的,如果负载较大,60HZ以下应没什么问题,再高就不敢说了。我见过一上70HZ就跳闸的情况

网友AA:
全速运转仍达不到产量要求,那是机械问题,选多大功率电机好像也是机械设计的问题

网友P(2007-10-07):
大家好,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论坛了,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很多搞传动的兄弟没有西门子传动的资料,或者不全,导致自己不能迅速的解决问题,或者不能理解其中的调试方法,没关系,大家可以给我邮箱发短信,我会发给大家的。仅限西门子传动资料。
zhuoyonghao@163.com 13911168197 联系人:卓先生
   北京市晶岛变频传动培训中心 培训热招中 发邮件报名或咨询均可,请附带个人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