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CO变频器

楼主(2002-03-28):
对于SIEMENS MICROMASTER ECO的变频器,我有以下两个问题: 1、它的一路模拟量输出是否可以把变频器中当前的电流值以0-20mA输出。 2、如果把三个55KW,三个37KW,一个22KW的变频器和PLC放在一组电控柜中而不选带滤波的变频器, 是否会对PLC的工作造成干扰。

网友A:
模拟量输出的选择看看说明书,一般是可以选择的。PLC应该不会有干挠

网友B:
1.可以看P025,P026 2.看PLC的抗干挠,一般低频起动时干挠大一些.开关量不受影响,通过控制 可以调节;模拟量可并几KPF的电容;我用过EASY,S7;不作处理均能工 作.不知你用何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