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时转矩能提升多少?

楼主(2002-03-28):
我用的电机是380v的,额定电流为6.6安,最高操作频50hz,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为8.2安.想在15hz时将转矩提高点.现设参数15hz时电压为170伏,结过变频器输出电流11安,这与计算不符.请问应设置电压为多少?

网友A:
采用V/F控制,170V/15HZ已超过电机的正常压频比,电机会过流。 按您所述的变频器使用情况,电机、变频器均已是过载运行,想提高转矩应换电机和变频器。

楼主:
正常的压频比应是多少?

网友B:
请看我写的:油田高压注水泵的变频改造,就明白了.

楼主:
峥峥,在哪儿能找到你写的文章.

网友B:
在论谈里.

网友B:
在论坛题目里第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