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VV大于VVVF

楼主(2002-03-28):
在各类起重机主提升驱动系统设计中最好还是采用直流拖动方式,在三峡进口的所有施工机械门塔机设备中,主提升全部采用直流拖动方式,如6R22、6R24、RTV84、DCV700系列等。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反对搞交流变频调速,变频调速在正反方向都是阻力性负载时具备优势,而变频调速在拖动倒拉性负载时其制动回馈性能、长时期低速运行方面是永远也无法同直流调速相比的!   国内起重机生产商在考虑出口设备时对主起升还是采用直流调速方式,以增加系统的可靠性!ABB是世界著名的电气公司,近年来在承担各类大小驱动项目中又开始不断地采取直流方式,他的网站上有一篇文章“DC技术的优势”!   国内的设备厂家为什么现在陆续搞变频调速,主要是现在变频器厂家太多,而电机厂也多生产交流变频电机,似乎忘记了生产直流电机这个老市场!

网友A:
在讨论技术方案的时候,请注意另外一只手:价格! 想象一下:电梯和起重机的要求.电梯作为载人的装置,对于速度,可靠性,舒适感都有很高的要求.但是国内从大约95年起就基本开始普及vvvf电梯了. 现在的新梯已经见不到直流电机了 在起重机方面,采用交流的例子也很多.但是作为较大功率的设备,采用直流比采用交流便宜的多.虽然直流电机贵一些,但是大功率的变频器相比同功率的直流,因为多了逆变,贵得更多!除非更大功率,那时候直流电机的制造成了瓶颈,这时候又会来考虑交流.也许大家知道,开发交流传动的机车(ac4000)一直是国内梦寐以求的事情.以前国产机车都是直流传动或者液力传动.另外现在很热门的开发直流无刷电机,都是为了克服传统直流电机的固有缺点. 现在先进的变频器各方面的技术指标都可以于直流抗衡(当然驱动器比直流贵).但是我们在冶金中小轧机的推广中,就遇到问题,用户对于100kw以下的,会接受变频器(贵20~30%),更大的,还是用直流的多(很普遍的现象:采用进口的驱动器,自己制作大功率主回路,价格相当便宜,变频器贵很多了).起重也一样,电梯的电机功率一般在7.5~45kw,不太会有更大的,目前全部采用变频,起重机械就不一定了,确实有采用直流的,这不是技术的原因. 国内的变频和发达国家相比,并不能说多了. 生产直流电机的厂家也不少.直流和交流在各自的领域内都会长期的得到应用.但是,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如果在工厂当过电工(我就是),会更加深刻的体会这一点.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电梯跟一般的起重机不一样,首先电梯是依靠齿轮V型槽的静摩擦力来传递实现,电梯即使空载向上或者满载向下运行一般对调速器装置来说都不需要很大的制动转矩,根据载荷额定值通过增减配重块数量以达到负载平衡系数在0.45~0.50的目的,所以一般变频器配设制动电阻单元即可满足要求;而一般的起重机主提升系统通过卷筒卷绕钢丝绳来实现,负载变化的范围很大,采用变频调速难免出现制动能量回收不及的问题,况且施工起重机要求调速范围广,有时更需要长时间低速运行,而电梯只要求额定速度、检修速度、平层速度[电梯界称爬行速度],额定速度运行的时间占大半。 另外可见我的文章《电气时代》98年第12期“电梯PLC控制的四种常规模式”。

网友A:
1)"电梯即使空载向上或者满载向下运行一般对调速器装置来说都不需要很大的制动转矩,根据载荷额定值通过增减配重块数量以达到负载平衡系数在0.45~0.50的目的,所以一般变频器配设制动电阻单元即可满足要求" 这个说法不能成立.诚然,电梯使用了配重.配重是按照轿箱加负载的一半来确定的.也就是说,只有轿箱是一半人的时候,这时候变频器基本不需要太大的力气就可以工作,但是两种极端情况,满载或者空载,变频器都处于满负荷状态.制动转矩大不大,和工况有关,电梯照样也会工作在100%甚至以上的额定电动/制动转矩之下.在空载或者满载的情况下,就会工作在(和运行方向有关)相应的电动或者制动状态下,并且是很强的,除非大马拉小车.按照你的说法,等于就不需要使用这么大的电机和变频器.另外电梯的工作速度很快,例如华为上海办事处(恒隆广场)的电梯速度达到了7m/s,这是起重机不同的. 另外,现在的电梯已经开始使用无机房技术,即采用电机轴直接驱动轿箱,连变速箱也没有了,相比卷筒那个更加苛刻呢?

网友B:
vcplus老兄说的好,我当过电工,我修过电梯,我修过医疗设备,我搞工控.现在电梯有无机房电梯,我们今年准备改装一部电梯.随着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我同意vcplus老兄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