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的问题为什么信号会跳跃?

楼主(2002-03-29):
我用DCS采集数据,但是最近有两只电阻体的信号总是跳跃,请问各位前辈这是干扰信号还是有什么问题?

楼主:
检查仪表和传输电缆。我曾经遇到过类似情况,后发现因下雨,测点进水导致。

网友A: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 找一下线路的问题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