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故障求助

楼主(2002-03-29):
型号为MDV1500/3西门子变频(6SE3223-0DH40)在输出未接线情况下开机即显示F231故障码,原因何在,如何解决?求各位高手指点.不胜感谢.

楼主(2001-12-09):
何处能提供维修,价钱如何?

楼主:
无人会修吗?

楼主:
斑竹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我可以修.

楼主(2002-03-15):
先接上电机在起动运行!那有不节负载就试车的!按规矩搞! F231的意思:电动机输出电流不平衡!

网友A:
不对吧?不接上电机变频器就不能运转吗?没有这个规矩,除非是选择了预励磁等功能. 不接线,三相电流为零,如果检测回路没有问题的话,也是平衡的.

网友B:
先恢复到出厂设定值,若故障还存在,看看模拟输入端信号是否正确,检查一下模块是否受潮,另外看一下控制端子的各接线端是否有错误连线的地方。

网友C:
F231问题,主要是电机端子接线,或电机绝缘不好;工频时测电机的三相电流平不平衡或绕组电阻. 不接电机,不带负载西门子变频器一样可以运行,我用过几十台西门子变频器都是这样空载调式,看变频器有无问题,在带载.ROTEC老兄说法有误.

楼主:
你离杭州今吗?E-mail:ysying919@sohu.com 0571-88491636 找小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