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铲直流传动改交流传动

楼主(2002-03-29):
不知道哪位对电铲熟悉。我想把电铲的直流电动机全改成交流的。当然会很麻烦,而且需要论证。但是,如果能够成功,则会大大地降低了电铲的故障率,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A(2005-05-18):
由于存在位势性负载的情况,交流电机将承担较高的反电势,在改造时要特别注意,否则电机容易引起过压。直流电机可以通过逆变方式解决,交流电机如果只是采用能耗制动带抱闸的制动方式极易因过压引起电机损坏。我单位曾对高炉上料系统进行过类似改造,从运行两年多的时间来看确实在减少故障小停时间和降低设备维修费用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