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s7-300系列,如何在实际应用中屏蔽前电磁干扰!急!急!急!

楼主(2002-03-29):
我在一项工程中应用,s7-300系列的plc控制中频加热系统.我的plc与上位机用mpi方式通信.plc为分散是控制,一个主站cpu为6es7-315-2Dp,下挂五个子站,各个子站分布在现场的不同部地方,主站与子站为profi-bus方式通信.中频加热最大功率500kw,对外界有很强的电磁干扰. 由于现场走线很乱,中频一启动plc就故障跳到stop状态,我把Dp口得通信率降到9.5bps,也不行.后来将所有的信号地都共地,并都接到一个与设备相距20米的地坑中,所有的电气柜包括中频控制柜的壳体也接了一个地,中频控制单独另接一个地.都没解决问题,但是出错的频率明显降低了.总共共接了三个独立的地,都是标准的接地坑.现场的大部分信号线都为屏蔽线,包括plc到中频控制柜的控制信号线. 将plc到中频控制柜的控制信号线全部去掉,别的控制线不变,也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中频启动后不带负载,比带负载出错频率更高. 现在,能肯定是中频干扰产生的影响,但不能确定是线间干扰,还是接地不对,或者还有别的原因. 请问如何我这种状况如何提高plc的抗干扰性能,并且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十万火急!谢.来信daohuan@263.net

网友A(2000-09-05):
可以在整套PLC系统上加一个屏蔽网,但价格不菲,约需3-4万多元,以前在一个钢厂碰过类似问题。

网友B:
给所有PLC的电源前加滤波器。

网友A:
关于详细情况,还是有些细节不很明了,这个问题如果还没解决的话,您可来电细谈。 TEL:0510-2761279 郭先生

网友C:
按PROFIBUS要求,你可试加6平方毫米以上的等电位导体,或者加中继器屏蔽。

网友B:
你可以把信号地和电源线对调一下,既把屏蔽线接电源,电源线接地。

网友D(2000-10-05):
1:造成问题的主要干扰应在通讯线上,建议通讯线加上穿线管隔离。 2:机柜可靠接地 3:输出加继电器隔离。 4:PLC单独接地。 5:有条件输入加隔离继电器或滤波电容。

网友E(2001-01-03):
不知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但两个方法: 1电源滤波 2通讯线全程穿钢管并接地 我曾在钢厂及水泥厂成功实施项目,没有问题,用的是Modicon PLC.期间也碰到过问题,但都解决了! E-mail to zwwang@freemail.online.tj.cn

网友F:
提供以下建议: 电磁干扰太大,最好减低干扰源对外界的影响,比如间隔距离加大,将中频部分的大电流部分也采取屏蔽措施,要点是 : 1干扰源的屏蔽层和抗干扰的屏蔽层一定要分别接地。 2接地电阻不要太小,100-470欧姆即可。 3屏蔽层一定要单端接地,并考虑好最佳泄放电流的方向。 4屏蔽层包括屏蔽线、金属管道等一切金属物体

网友G(2001-07-02):
通讯线路单点接地。

网友B:
朋友,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H:
根据经验,分布系统的共地干扰较严重,因各分站之间地电位不同,最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因素干扰,所以,可采取以下措施,如果可能,各分站之间系统地线用较大截面的导线连接到同一个接地母线上;因数字模块的隔离不成问题,把模块输出使用隔离模块进行隔离;与远程站的通信尽量使用光隔离通讯模块。

网友I:
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可以提供全方面的技术服务。我们是西门子工控产品的一级代理商,我们的电话:   010-63446711/63446753/63287091/63284729

网友H(2001-09-13):
请问那里可以买到 L&G 的PLC产品?

网友J:
Profibus 协议支持光缆传输,这种介质可以避开电磁干扰。 记得西门子好象有RS485--光缆的 转换模块。

网友K:
PLC控制电源加入隔离变压器可有效解决问题.

网友L:
野草朋友你好: 你的问题主要有(1):所有的接地中,要接中频滤波器。所有的电源要加滤波装置。(2):采用中继器,屏蔽接地要有滤波电容。

网友M(2002-03-25):
先加485隔离,投资小,见效快。如有明显改善改用光纤。DP电源也要考虑,最好一点供应。

网友N:
可以用差动输入

网友O:
众恒工控: 我现在急需S7300 的资料你可以把它的功能详细给我介绍一下吗

网友P: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技术+资本”的发展战略,立足信息产业,走出了一条“适应市场机制,促进成果转换与技术创新”的高科技企业发展之路。已经树立“创世界一流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清华同方,以不懈的追求与实践,致力于国内自动化、仪器仪表领域的开拓。   西门子一级分销商,日立变频全国总代理,   备库充足,价格优惠。同时是日立变频器的全国总代理,品种多、价格低,拥有一流的技术及售后服务欢迎来电、来   函问讯、订购!   电话:010-62315418-120   联系人:赵先生   http://www.gongkong.com/custom/thtf/

网友Q(2006-06-18):
请问众恒工控:
    你们公司是不是做智能主令呢?

网友R:
讨论很精彩,受益不浅.

网友S:
给电源前加滤波器,可能会好些

网友T(2008-01-16):
请问问题解决了么?如何解决的?因为我公司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把中频和PLC通讯分别接地桩,但效果不明显。

网友U:
按PROFIBUS要求,你可试加6平方毫米以上的等电位导体,或者加中继器屏蔽或加有源终端电阻

网友V:
我建议要更改线路,越短越好

网友W:
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这次长见识了  谢谢  !!!!
希望共同进步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先搞定干扰源,例如变频器,加滤波器。再单独隔离。再搞定弱电,远离干扰源,接地完全稳靠,线缆屏蔽再过钢管,电源加滤波,输入输出加隔离块。

网友X:
好像LZ在做PC钢棒生产线是吗?

网友Y:
如接地等都没问题,请加隔离变压器、滤波器

网友Z:
深圳欧辰电子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推出的SOFTLINK 300和SOFTLINK 200系列模块,可与西门子S7-300和S7-200完全兼容,另外还有开关电源/工业现场总线产品/PLC安装配件等.
公司网址:www.softlink.cn
公司电话:0755-25336812/25336713

网友AA(2009-05-31):
讨论很精彩,受益不浅

网友AB:
这样的环境必须换成光纤通讯,可以减少干扰的,QQ:39181753

网友AB:
另外也可以换一路电源线,与中频不在同一个电源,QQ:39181753

网友AC:
光纤通讯产品  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有Profibus Dp数据光端机。

 Ci-pf110 pofibus光端机/ 2M(500K,1M,5M,10M可选),DB9/工业端子,SC1310nm单模单光,点对点,DIN35导轨,DC10-30V /支持协议:Profibus-DP.

Ci-pf120 profibus光端机/ 2M(500K,1M,5M,10M可选),DB9/工业端子,SC1310nm单模双光,链型支持,DIN35导轨,DC10-30V /支持协议:Profibus-DP.

联系方式;0755-26055466-606分机

网站:http;//www.comark.cn

QQ:626459636

网友AD:
引用 网友AA:
讨论很精彩,受益不浅

网友AE:
受教了,讨论很好,不知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