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频切换至变频

楼主(2002-03-29):
两台电机共用一台变频器,需带电从工频切换至变频,怎么做好? 电机:180KW 380v 用于两台锅炉间引风、送风电机控制。

网友A:
买带有工频切换功能的变频器比较好。如三菱变频器。

网友B:
请注意:是带电从工频切换到变频.三菱那个系列?

网友A:
是带电的,不带电就不叫切换了,打电话问闻三菱就知道了。

网友C:
三菱的180kW变频器很难做带电切换. 如果用选件, 风机负载的情况下,则可以做,但是调试也蛮麻烦的.

网友B:
肯定有一个瞬间工频电源断开,电机处于自由状态,然后变频器利用转速跟踪功能自动检查出电机的实际转速,实现无扰动切换.如果说中间不断电切换,决无可能. 如果是这样,很多变频器都具有这样的功能,例如安圣的跟踪,采用硬件电路检测,很容易实现.

网友A:
“肯定有一个瞬间工频电源断开,电机处于自由状态,然后变频器利用转速跟踪功能自动检查出电机的实际转速,实现无扰动切换.”就是工频-变频器的切换原理。目前有多种品牌变频器包括一些成品切换板和可选件均可实现。如三垦。至于安圣是否能做到不清楚,要做也可按上述原理去做,不难。

网友D:
人家是两台电机共用一台变频器,转速跟踪功能可同时测到几台电机的实际转速?瞬间工频电源断开有多久,能达到需带电从工频切换至变频吗?用于两台锅炉间引风、送风电机控制为什么要这种工况?

网友C:
我看错了. 我所说的关于三菱变频器切换性能, 是指变频切换到工频.

网友B:
王老师: 真的不难吗?我觉得不见得.我们测试过很多变频器,大部分进口的变频器采用纯粹软件来实现跟踪,成功率是不可能到100%的.在某些频段,失败率会比较高一些.另外如postmodren所说的,两台电机怎么实现?三菱真的可以吗?

网友A:
三菱和三垦的具有上述功能的机型已大量销售使用,本人用过,没错,这种功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简单,并且很成熟,在没有这种机型之前,人们包括本人就已自己做板子来外置到变频器外,来完成切换功能的,目前已有多家厂家在销售这种板子,另外,变频器中的这种功能就是以软代硬罢了,没有高深的理论和技术,原理很简单,就是一个逻辑控制,不像你说的那样奥妙。再说本人所用过的变频器种类很多,没发现不成功的,质量都不错,三菱最多可切换4台电机,而不止是2台,我用过,不过我说没用,你还是去问三菱等厂家及用户吧。

网友C:
对于三菱的变频器, 工频到变频切换时,应注意: 1. 变频器容量比电机高1个或2个等级以上时, 可能会出现过流报警. 2. 如果变频器驱动2台或更多电机, 此功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1)两台电机是不可能转速跟踪的. 2)大部分的切换都是变频启动到50hz切换到工网运行,反过来情况很大的不同,因为变频器与工网相比,不可能承受太大的冲击电流.我们测试过很多变频器的转速跟踪功能,成功率100%的很少,有的失败的比例可是达到20%.如果仅仅理解城逻辑控制,那就... 工频切换到变频,首先变频器在切换之前需要知道现在电机的速度和方向,怎么才能知道呢?断开工网之后电机到底是1400rpm还是1300rpm,这就需要变频器采用软件或者硬件的方法测量或者计算出来,显然软件比较经济,但是由于软件很难把所有电机的情况考虑齐全,存在失败的可能(可是实际测试以下.../...变频器).经过权衡,我们采用的硬件电路对电机激磁测量,成功率可以达到100%. 只有知道了这个数据,变频器根据这个转速发出相应的频率,才能确保无扰动平滑的切换.请注意:工频切换到变频,变频器绝对不是发出50hz的频率和电压!想象一下,假设电机的额定转速是1460rpm,切换的时候实际转速是1300,变频器如果50hz输出会怎么样?

网友B:
再说明一下: 如果从变频切换到工频,那真的很简单,仅仅是逻辑电路而已.安圣2100供水专用变频器最多可以控制7台电机的切换呢. 而反过来呢?有些变频器甚至连转速跟踪都没有.

网友E:
翻来覆去就是华为的好,别人的都不好,还讨论什么?偌大的世界难道只能容下一个华为?说话的出发点就不对,出尔反尔,发言就是一个结论,没别的,我看早晚有一天华为会炒你鱿鱼的,华为已叫你丢够脸了,这样的“研究人员”能研究出好产品才怪呢。

网友C:
变频切换到工频才是真正困难的. 尤其是大功率电机. 变频器虽然在小容量上可以切换,但靠的是延时,并且冲击电流在所难免. 我们一般不推荐客户在大功率上使用此功能.目前可以做到的最好的情况是在风机负载的时,外加选件卡才能实现, 而且调试很麻烦.

网友B:
我来这里白没有翻来覆去说华为好的意思.我只是想把自己知道的知识和大家共享.我自己觉得有很多问题其实不是很清楚,论坛也有些初学者,希望说的清楚一点.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也仅仅想和朋友们讨论清楚应该怎么做.我的意思很明确了:华为的做不到两台大功率从变频切换到工频.我有出尔反尔吗?我的观点一直很明确. 您看不惯,我闭嘴就是了.说实话,真的有点难过.

网友C:
vcplus在本论坛上的发言绝大都数都是针对技术问题的,而且愿意回答一些初学者的简单问题. 举TD系列为例我想是是因为他对该产品熟悉,这根本无可厚非. 这和***之流乱贴牛皮癣是有本质区别的. 对于技术上的问题,请就事论事.我不赞成人身攻击.

网友F:
我也不赞成!我个人认为他提出了很多观点。

网友G:
论坛应该多一些讨论的气氛,我认为vcplus没有做错,也没有刻意宣传华为.相反南亚这么激动,是不是另有企图?

网友H:
我赞成王老师的观点。工频为什么不能切换到变频?许多的变频器所具有的“RESTART”功能不就是工频切换到变频吗?切换到变频前,变频器发出+/-方向的各种频率,当检测频率接近电机的速度时,检测电流最小,然后就切换到变频。我这里的电网经常暂时断电,但RESTART每次都能成功。

网友G:
1)你那里是多大的电机? 2)你那里是几台电机同时切换? 3)经常断电能够成功和每次都能成功是有差距的.因为即使经常停电,也不可能一天停几十次电.而一次切换不成功可能会带来重大的事故!事实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你说的,就是采用的就是你说的逐级逼近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可能100%成功,因为和很多因素有关,当然成功率也是很高的,但请注意:不是100%!.还有一种硬件直接检测,对旋转电机激磁,使之成为发电机,测量发电的频率. 绝对不是王老师说的仅仅是简单的逻辑电路.

网友I:
我用过华为和西门子的,两家的产品不错.工频切换变频还是变频切换为工频.主要原因和电机内部的绕组空间的布线及端部接线有关,电机正转不代表相序与电网相序(变频切换为工频时)一至或变频器输出相序(工频切换变频)一至.如:U,V,W(正转);U,W,V(反转);W,U,V(正转).谁能保正变频器输出的电与电机的感应电势(电机发电状态)完全一样? 最理想的方法变频器具有自测功能,若无在进行工频切换变频时比变频切换为工频要麻烦. 因为电网的耐冲击比变频器强可以高速切换(变频切换为工频),但工频切换变频最好低速切(低频切),同时变频器过流值,加减速时间,起动设为自测定(判定相序),同时复位开关的闭合时间(可用小型PLC或逻辑板)都要恰到变频器切换时带来的冲击在变频器的容许范围内否则变频器会故障显示或影响变频器. 我去年遇到过,工频时两台电机都正转,西门子变频器工作时一台正转,一台反转(两台都是30KW美国电机).所以空间上相序是最重要的,切换时要完全一样比较困难,只有开发变频器时通过软件测定调试才是最理想,最灵活的方法.

网友J:
峥峥: 有很多的变频器起动时有“跟踪起动”功能,切换到变频还是轻而易举的。没有的就是另一了。

网友I:
谢谢jerry_han_cn,我写的不够详细,西门子的P016,P015参数就可以完成该功能.

网友J:
vcplus所言确实有道理,而且我也认为他说的方法应该是目前最好的。vcplus之意思是,在切换前,变频器向电机通入一直流,依靠转子旋转切割磁力线检测出电机的速度。这种方法确实比起那种发出系列间断频率波检测电机速度要来得好。 因为在发出一系列间断的频率波时,我担心过电压的影响。从前我用的变频器经常坏(过电压回路故障),不使用“RESTART”功能后,就没有故障了。很难说这中间的联系。 我不是在恭维华为,只是觉得直流激磁的检测手段较好。

网友K(2011-06-12):
jerry_han_cn可以具体说说你说的那种电机转速的测量原理吗,我是初学者,还望前辈指教啊,谢谢了,帖子好多年了啊,不知道前辈还关注不关注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1)两台电机是不可能转速跟踪的. 2)大部分的切换都是变频启动到50hz切换到工网运行,反过来情况很大的不同,因为变频器与工网相比,不可能承受太大的冲击电流.我们测试过很多变频器的转速跟踪功能,成功率100%的很少,有的失败的比例可是达到20%.如果仅仅理解城逻辑控制,那就... 工频切换到变频,首先变频器在切换之前需要知道现在电机的速度和方向,怎么才能知道呢?断开工网之后电机到底是1400rpm还是1300rpm,这就需要变频器采用软件或者硬件的方法测量或者计算出来,显然软件比较经济,但是由于软件很难把所有电机的情况考虑齐全,存在失败的可能(可是实际测试以下.../...变频器).经过权衡,我们采用的硬件电路对电机激磁测量,成功率可以达到100%. 只有知道了这个数据,变频器根据这个转速发出相应的频率,才能确保无扰动平滑的切换.请注意:工频切换到变频,变频器绝对不是发出50hz的频率和电压!想象一下,假设电机的额定转速是1460rpm,切换的时候实际转速是1300,变频器如果50hz输出会怎么样?

网友M:
有些变频器有市电(变频)相位跟踪功能(可选),使用这些变频器做市电/变频切换就易如反掌了

网友N:
1、工频切换至变频有这样几种情况:

1)电机离开工频电源后,其转速大于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同步转速;

2)电机离开工频电源后,其转速小于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同步转速;

3)电机离开工频电源后,其转速等于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同步转速;

网友N:
2、如果切换过程,电机离开工频电源后,其转速等于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同步转速,或其转速小于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同步转速,但转差在额定转差范围内,切换电流最小,最安全;

网友N:
3、电机离开工频电源后,其转速小于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同步转速,转差超过额定转差很多,切换电流也相应很大;

网友N:
4、如果切换过程,电机离开工频电源后,其转速大于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同步转速,这时电机会进入发电制动运行状态,需要制动电阻单元防止直流部过压;

网友N:
5、综上所述,工频切换至变频时,如果时间间隔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的同步转速等于或大于电机转速其转差控制在额定转差时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