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工控机

楼主(2002-03-29):
哪位可以提供经过认证的防爆工控机的型号及参数。

网友A:
你去找VME的或者我可以给你找到。

网友B:
什么叫防爆工控机?

网友C(2002-06-22):
ACS-2622 6U工业级机箱 简介 ACS-2622为20槽19"可上架机箱,可选择全ISA或ISA/PCI单系统、双系统和四系统无源底板,可同时在一个底板上提供多个系统,以适应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 ACS-2622T智能型安控机箱(可选型号)提供一套先进的故障检测系统,可以对系统的电源、风扇、机箱温度、系统工作状态,进行监控,出现故障时,则会向用户报警。 技术特点 1. 19"上架结构,6U高度,18"深度 2. 4个80mm高速冷却风扇用于温度控制 3. 0℃-50℃环境内正常工作 4.运行时,机壳内形成正向空压,可防止灰尘、粉尘进入 5.橡胶避震器和板卡卡条可防止内部部件松动、振动 6.加锁门可保证系统安全运行、防止误操作 7. 可上商用ATX主板 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0-50℃ 相对湿度: 10-95%@40 ℃(不凝露) 故障智能检测和报警批示(可选) 1.电源故障:如果一个电源失效,一个指示灯将由绿色变成红色。 2.风扇故障:四个风扇中有一个失效,一个指示灯将由绿色变成红色。 3.高温:如果箱内温度达到65℃(149F)报警指示灯将由绿变红,将保持红色直到温度降到60℃以下 性能参数 1.结构:重型钢箱体 2.磁盘驱动器:2个前置半高驱动器架,可安装两个大容量3.5"硬盘和两个5.25"光驱 3.风冷系统:4个80mm风扇,前置式冷却风扇(进风)带有过滤网。 4.开关:电源开关,复位键和报警复位键 5.指示灯:8个指示灯用来显示±5V、±12V、HDD、POWER、风扇、工作状态和机箱内温度 6.键盘接口:前后面板5PIN D型接头连为一体 7.扬声器:8Ω 8.颜色:电脑色、英特尔CPU色,标准黑色(可选) 9.外形尺寸: 2622-A 宽x高x深=482.5x266.5x514(mm) 2622-C 宽x高x深=482.5x266.5x466.3(mm) 10.无源底板: ACS-1019P4 13ISA/4PCI/2PICMG(单系统) ACS-1020 20ISA槽(单系统) ACS-1020D 10ISA+10ISA槽(双系统) ACS-1020Q 4段 5ISA槽(四系统) 11.重量:18kg 订购信息 ACS-2622:配ACS-1020无源底板 ACS-2622P:配ACS-1019P4无源底板 ACS-2622D:配ACS-1020D无源底板 ACS-2622Q:配ACS-1020Q无源底板 ACS-2622DP:配ACS-1018DP4无源底板 ACS-2622QP:配ACS-1017QP3无源底板 ACS-2622/ATX:可上商用ATX主板 ACS-2622/MB:工业级BABY-AT,可选PS或RPS电源. ACS-2622T:ISA槽底板安控工业级6U机箱,可选PS或RPS电源 ACS-2622PT:工业级安控6U机箱,可选PS或RPS电源 ACS-2622/MB:工业级安控BABY-AT6U机箱,可选PS或RPS电源 ACS-2622T/ATX:工业级安控ATX 6U机箱,可选PS或RPS电源 ACS-2622DT:双系统底板安控工业级6U机箱,可选PS或RPS电源 ACS-2622QT:四系统底板安控工业级6U机箱,可选PS或RPS电源 ACS-2410ATX工业机箱 简介 ACS-2410系列是为工业环境设计的PC总线的计算机机箱。这种全钢机箱符合EIARS-310C 19"机架标准,可插入多种板卡,易于安装,更换方便。ACS-2410机箱抗振,防尘,在恶劣环境下操作温度范围广,机箱的两个风冷系统可防止粉尘和灰尘进入、加锁的门可防止开关和驱动器被损坏。ACS-2410 / MB / ATX是为工业环境设计的可安装兼容机主板机箱,可上Baby-AT主板或ATX主板。 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0~50℃ 相对湿度:10~90% @ 40℃(不凝露) 性能参数 1.结构:重型钢 2.驱动器架:2个5.25"驱动器架和两个3.5"驱动器架 3.风冷系统:前面有一个带过滤网的120mm风扇用于进风,后面电源上的60mm风扇用于出风 4.键盘连接:2个标准5PIN接口 5.开关:复位开关,电源开关和键盘锁定开关 6.扬声器:8Ω 7.外形尺寸:宽x高x深=482.5x177x452(mm) 8.无源底板 ACS-1014 14ISA槽 (ACS-2410) ACS-1014P4 8ISA/ 4PCI/2PICMG槽 (ACS-2410P) 9.电源:PS-300,最大输出功率300W 10.重量:19kg 订购信息 ACS-2410: 14ISA槽底板,PS-300 电源 ACS-2410P: 8ISA/4PCI/2PICMG槽底板,PS-300 电源 ACS-2410MB:商用Baby-AT主板(可选),PS-300电源 ACS-2410ATX:商用ATX主板(可选),PS-300ATX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