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库旋转

楼主(2002-03-29):
我在ifix2.6中的图库中提取了一个阀门,我想把它旋转90度。在“格式“窗口中的翻转中只有水平和垂直。没有90度旋转。请问该怎么办? 我想知道具体的步骤。谢谢

网友A:
可把图库图形粘贴到画图软件中,旋转后在放入图库中,设置透明色即可,但是原有的动态属性许重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