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FIX中运行其他应用程序

楼主(2002-03-29):
我想在FIX6.1中运行WORD文件,在FIX命令函数中只有RUNTASK可以运行第三方应用程序,比如写字板中的信息,但本人愚笨,一直没有试通,请各位指教!

网友A(2001-10-09):
runtask肯定可以 不过runtask 后面的全路径可执行文件名中一定不能有空格。如runtask C:\Program Files\WinZip\WINZIP32.EXE 就不行,改成runtask C:\Programfiles\WinZip\WINZIP32.EXE 就可以,不过实际winzip一定要在这个目录中。再试试 ok? liteng@263.net oicq:2152837 附说明 目的 用于运行其它FIX程序或第三方应用程序。例如, 使用此命令可以在View中调用登录程序、历史显示或数据库编辑 。此命令也可以运行第三方应用程序,例如 Windows写字板( Notepad)中的信息。 语法 RUNTASK executable "[ command line parameter]" 参数 executable ── 指定一个你想要运行的应用程序名。此参数可以包含路径信息,但不支持通配符。 例如: RUNTASK C:\PROGRAMS\NOTEPAD command line parameter ── 指定应用程序执行所需要的命令行参数,用引号引起来。命令行参数最多包含128个字符。例如: RUNTASK C:\PROGRAMS\NOTEPAD 揅:\PROGRAMS\SAMPLE.TXT? RUNTASK C:\FIX32\VIEW ?fdemo? 注释: 缺省时,命令脚本在FIX画面路径下调用文件。因此,在打开其它路径下的第三方应用程序时,必须包含全部路径信息及其扩展名。 下述FIX应用程序可以包含命令行参数。 数据库编辑 历史显示 配方 操作台 Copyright 1997, Intellu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网友B:
您是我的“偶像”,可以先定义一个字符串变量,例如#STR1,再给这个字符串变量赋给要运行程序的全路径,可以带空格,记住整个字符串用括号括起来,再用RUNTASK #STR就可以了,百用不爽啊!

网友C:
liteng 你是我的“呕像”耶。哈哈!

楼主:
HH: 您好! 谢谢你的“夸奖”,看来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要调用WORD中的。DOC文件,急需你的详细指教。 HAL AL-HU@263.NET

网友D(2002-03-29):
也可以用api的方式执行更复杂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