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菁校园
毕业设计:特定消谐式变频电源控制系统的实现!

楼主(2002-03-30):
偶连眉目都不知道,一无所知,马上让写开题报告,怎么写啊,都要看什么书呢??请大虾们指点方向!!

网友A:
咔咔你好: 请你多读读变频器方面和监控电源方面的资料,你的问题是怎样消谐,不知是否指谐波,因为变频电源输出有高次谐波,且有供电远后有电压反射(电压谐振现象),对受电设备不好,一般接电抗器(一般变频电源输出端容性为主,所以不能直接并接电容).若有错处请指出.

网友B:
咔咔你好: 你想偷懒的话,可以到网上找,网上的资料应该很多。特别是国外的网页会有很多,只是如何搜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