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系统时间显示

楼主(2002-03-30):
在界面制作一个字符串时,与系统变量连接时,不能成功,提示为:不能对只读变量赋值。请指教!

网友A:
力控系统变量为只读变量不可对其进行赋值操作

网友:
white2说的没错,就是说当你想把字符串连接到系统变量来显示时间时,不能选择“数据输入”,应该选择“数据输出”,你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本人按照WHITE2的方法做了,可是仍然不能成功。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由可能是你所定义的系统中间变量类型为字符型变量,而在组态变量连接时组了模拟数值输出一项所致,在力控中所定义的变量都需要确定其变量类型,进而根据变量类型来对应组态连接项。力控中$date、$time、$username变量均为系统字符型变量。同时不可对中间变量中的系统变量进行赋值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