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进行DDE连接?

楼主(2002-03-30):
请分别用组态王程序主动向Execl表内添数,和被动接受距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A:
可以查看帮助

楼主:
利用DDE方式: 首先组态王的I/O变量(需要向excel中添加的变量)为接受DDE访问,还有设备定义时最好不要选择“动态优化”,其次在excel中的表格中写入“view|tagname!设备名.寄存器地址”;先启动组态王,再启动excel,即可。如果excel为服务程序,则在组态王中先定义DDE程序,对象名可随便取,服务程序名为EXCEL,话题名为sheet1,选择“标准的Windows交换”;再定义I/O变量,设备选择为DDE对象,寄存器定义为“rxcy”(x为行号,y为列号);运行时先启动excel,再启动组态王,即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