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S7-300与AB控制器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2-03-31):
紧急求助:如何实现S7-300与AB控制器之间的通讯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PROSOFT的模块实现不同牌子的PLC之间的通讯,如需了解详细资料,可联系我处(020-38781963)黄先生或上www.prosoft-technology.com查询。

网友B:
PROSOFT公司提供多种现场网络转换模块,包括PROFIBUS 与 CONTROLNET/ DEVICENET等等,你可视你的AB PLC的类型(支持的网络)选择协议转换模块. 估计你的情况可能是老系统与新控制系统的接口问题,如果是这样,也可在上位机上通过软件的DDE或OPC功能实现数据交换.西门子和AB都支持DDE和OP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