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6.0的报警

楼主(2002-04-01):
我刚学组态王,还是个菜鸟,希望知道如何实现报警。数据由采集卡获得。能否答复一个比较具体的步骤。谢谢。

网友A:
1.组态王中定义设备,即你的采集卡; 2.定义I/O变量,“基本参数”中选择好设备、寄存器、数据类型、最大原始值、最小原始值、最大值、最小值等。 3.“报警定义”中设定其各种报警范围,即上上限、上限、下限、下下限等。 4.如果你还想进行历史数据保存的话,还要设定“记录和安全区”。 5.在画面上加入报警控件,即工具栏中第三行最后一个(警钟)。 6.双击报警控件,对其各种属性进行设置。 如还有什么不了解,可参考帮助或BBS上进行留言。 祝你能尽快熟练运用组态王!

楼主:
谢谢阿义。 另外我有一问,IO变量的寄存器设置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限制,或者寄存器的设置和选择的设备是否有关呢?

网友A:
当然有关系了,不同的设备对寄存器的定义也不同,所以在定义寄存器的时候最好参考设备使用手册中的通讯部分;或与我公司的驱动部联系。

楼主:
再次谢谢阿义。 等我具体用到时有困难再联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