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2-04-01):
您们好: 我不知道该如何的称呼您们,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是乐于助人的好人。 我是鞍山人,辽宁的鞍山您知道吗?我有一个难题想向您请教。希望您能给我解决的方法。我在这里谢谢您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单位最近要我编一个程序,内容是要实现通过微机来控制铁水温度的程序。(可我不会呀!) 其具体要求是: 在第一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4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5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二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9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10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三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14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15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四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19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200摄氏度停止升温 以下依次类推。 我想向你们求得程序和解决方案。(如用什么样的pc,怎么接收温度计的数值,和怎么控制各个端口。)还有就是不怕花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ITSUBISHI ELECTRIC公司的FX2n-32MR-001的性能怎么样,我单位新装了两个。 不管结果怎样,请一定给我回信,我在这里谢谢你了。我的信箱是adam_bede@163.com 诚谢!!

网友A(2001-11-06):
当然是用工控机了,需要一块I/O卡(研华有),包括模拟量输入和开关量输出,当然定时器是少不了的。

网友B:
用单片机和PLC都可以实现,西门子的S7-200就行,至于编程比较复杂,一时无法说清,而且在网络上寻求解决方案也不太现实。

网友C(2002-01-09):
太简单了,告诉我还有没有其他要求,我可以帮您解决。 我的地址:鲁临朐县永兴街南一巷七号 李士坤 262600

网友C:
太简单了,告诉我还有没有其他要求,我可以帮您解决,用单片机或者是用PC皆可。 我的地址:鲁临朐县永兴街南一巷七号 李士坤 262600

网友D:
如果你采用西门子S7-200和TP170A的话,我这里有相似的程序可以给你参考,系统简单、实用而且造价很低。

网友E(2002-03-31):
用研华产品可实现如实时性不高可用ASAM模块,如实时性要求高可用板卡。不过要自己编程。

网友C:
1.温度较高,应该选用铂电阻传感器加牛顿7033模块; 2.上位机采用亚控公司的组态王64点运行软件(你的点数应该不多吧)或自己开发一个VB程序; 3.程序应该很简单,用几个条件判断(或选择)语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