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S-485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2-04-01):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化工厂的数据采集系统,使用485网络的远程分布式采集,现有一些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师: 1)有没有485专用的两芯屏蔽电缆?大概多少钱一米? 2)我们所做的这个项目现场测点有点多,一个车间就有近30个点,都是三线制热电阻传感器,需要的连线差不多快90根,有没有大对数屏蔽电缆(20芯、30芯),这样的话用一根电缆可以接很多传感器,不知道这样的电缆价格大概多少钱一米? 3)热电阻传感器与远程数据采集模块之间的连线一般采用什么型号的信号线连接?一般的双绞线或者铜芯线可以吗?需不需要屏蔽? 4)485两端加装的电阻,阻值一般取多少?根据什么标准选取阻制? 5)485布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怎么防止信号干扰和衰减? 谢谢!

楼主:
1)专用的RS485双芯屏蔽电缆,遍地都是,价格也不一定,要看线的粗细和质量来定价格,大概是3元/米左右吧(不好意思,记不清了); 2)我用过最多24芯的屏蔽电缆,而且外表还是铠装的; 3)热电阻传感器(或4~20mA)的信号一般使用双绞线或者铜芯线就可了,对于数据通讯信号,建议采用屏蔽电缆,而且最好和热电阻传感器的信号线分开; 4)如果通讯距离超过一百米以上,建议在每根RS485的两端加一个50~100欧之间的终端电阻; 5)在对RS485布线时,需要注意的是485通讯电缆要和交流电(220V)的电缆分开来布,即电源线和数据通讯线分开,以避免电磁干扰;注意屏蔽网的接地,一般要保证单端接地即可,否则采集上来的数据会有波动或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