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专用电机

楼主(2002-04-01):
请问:变频专用电机与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系统要求电机长时间运行在20-30Hz,用普通电机行不行?应该注意什么?请各位多多指教?越详细越好!!

网友A:
电动机的散热风扇是50HZ运行而已,而普通电动机的散热风扇是随电动机的速度变化而变化,用普通电动机应该没问题,若有电动机发热问题,外加一个强制风扇也可以解决的,这是俺现场应用经验。

网友B:
除了冷却风扇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点. 如槽型,绝缘等等. 作为变频电机,电机结构一定重新设计. 这也是为何比普通电机贵很多的原因.

网友C:
同意whjuli的看法.变频专用电机和普通电机不仅仅是风扇的区别这么简单,风扇只是一眼能够看到的.大家可以看看<<电世界>>杂志上南洋电机厂介绍开发变频电机的文章. 国内很多的东西是特殊国情之下的发明创造,一般的场合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A:
其实用在风机水泵上用普通电动机完全可以,我们已经用了好多台,6年来没有问题啊。

楼主:
在什么情况下必须使用变频专用电机,提高普通电机的绝缘等级,可行吗?

网友D:
其实并不仅仅是风扇,还有就是变频电机的高速轴承。这也是很重要的。电机长时间运行在20-30Hz,用普通电机是可以的。

网友E:
变频专用电机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低频和高频,一般在10HZ到60HZ一般的电机加装散热风扇即可使用。

网友F:
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环境和低频带载能力(转矩).有余量采用普通电机,无余量可以选绝缘等级高带载能力强(速度要求不高,采用极对数多的电机 ,4极,6极,根据现场定.)或强制冷(外加风扇,水冷,空调),再是变频电机.

网友G:
我觉得变频电机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在全频范围内有恒定的转矩,而普通的电机的转矩是随频率的升高而增大的,就是说变频电机有低频转矩补偿. 长期运行在低频区只要使转矩够大即可.应选用比所要求的电机功率更大的变频器和电机.一般由于此时电流较小因此发热并不严重.

网友F:
ycg你好,变频电机怎样补偿低频转矩?我认为你的说法有误,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在:硅钢片,磁隙,绝缘,散热以及绕组.变频电机不能补偿低频转矩,三相电机的特性曲线比直流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