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控的文件储存格式是什么?

楼主(2002-04-02):
各位兄弟姐妹,我遇到了一件麻烦事。我们两个人同时在编力控的程序,可是,我们怎么把两个力控的组态联接成一个,例如包括,窗口,变量,与下位机的变量连接,等等。就是说,怎么把类型相同的文件合在一起。还有,文件包和组态里的东西是怎么对应的。例如,db变量存在那里? 谢谢各位高手了!!!

楼主:
请问: (1)力控无故障连续工作最长多少时间? (2)需要使用delphi 或 vb 调用 力控中的数据 如何调用? (3)在力控中 调用 用delphi 或 vb 做的管理系统 如何调用 (4)在力控中编程 用什么语言? 如何实现? (5)是否可以通过 力控 读取PLC中的数据,读取PLC 中采集到的 仪表(传感器 电压表 )的 值

楼主:
如果使用亚控组态王的话,那么回答如下: 1.无时间限制; 2.利用dde或opc; 3.通过访数据库(SQL,ACCESS,ORICLE等)实现; (假如你用于MIS系统或其他基于数据库的系统的话) 4.组态王编程属C语言,如何实现可参考我公司的手册或帮助(可在kingview网站进行下载),保证运行中稳定性; 5.没问题。

网友A:
我用亚控组态王的工程经常死机,怎么没有时间限制,我得经常复位计算机,才能不被老板抄鱿鱼,亚控组态王总讲不清原因

网友B:
力控具备标准的ODBC/SQL接口,并支持数据双向访问 力控支持DDE/OPC

网友A:
亚控组态王是否支持南韩丽川的PLC设备,如何通讯

楼主:
波波: 我曾经用VFP做过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并通过ODBC与力控进行数据交换,用VB我也实现了!;还有一种实现方式,就是通过AtiveX控件进行对力控的访问!即力控安装完成后,系统会自动添加几个ActiveX控件(包括Dbcom、DrawCom、FctempCom等),那么你就可以在你的Delphi、Vb中调用这个控件,其中DB提供的控件接口就是一种方便、高效的方式。具体方法请参见力控的联机帮助(控件使用手册)!简要说明如(摘取): 实时数据库DB提供的控件—DBCOM是一个标准ActiveX控件。用户在各种常用开发环境下(如:VC++、VB、VFP、DELPHI、FrontPage、C++ Build等)可以调用DBCOM来访问DB中的数据。 在安装ForceConrol时,安装程序自动完成DBCOM的安装与注册。 DBCOM是一个离程的ActiveX控件,当您在应用程序中使用时,必须同时启动数据库DB(有关ActiveX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相关资料)。

楼主:
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欢迎与我联系!Xiaowei2001@msn.com

楼主:
谢谢zhanglb!!!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