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调控制的解决方案(急)

楼主(2002-04-02):
现有一项目,其中有单栋别墅的空调控制,要求采用LonWorks,可远程对空调控制,开启、设定温度、模式等。请问怎样来完成。有可以直接联网的空调吗?使用一般的空调有具体怎样做呢?最好有简单的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空调遥控器和LON控制模块做成一个LON节点。这样一来就不用对原来安装的空调做任何动作。这个方法就最适合你所说“一般”空调的要求和“简单”的解决方法。 当然这个节点内还可以加一些温度、湿度、电压等监测功能。

网友B(2012-12-29):
我可以给你解决,有现成产品。Q392810010

网友C(2013-08-18):
好老的贴子啊

LonWorks技术交流QQ群 200949362,欢迎各位加入共同交流探讨LonWorks方面的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