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6.15中文版中如何将两台计算机实现数据的备份

楼主(2002-04-02):
在FIX6.15中文版中如何将两台计算机实现数据的备份,因为采用的网络是以太网结构,所以如果两台计算机能实现互备份,即使一台计算机跨了,另一台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A(2001-10-22):
你系统中不是有两台计算机么,是不是FIX615的画面和数据库完全一样 要是这样,不就是你说的“互为备份”么,一台垮掉,另一台也会工作的 前提是以太网不能瘫痪,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多少台也不行。

楼主:
我不是指以太网瘫痪,而是指如果A计算机坏掉了,B计算机如何开始启动工作,或者说A、B两台计算机如何能实现备份功能,最基本要何证数据不能丢失,并且不能影响A计算机的速度,就是指数据库的备份!

网友A:
同时运行,不能一台运行,一台不运行。 只能是同时工作,不能做所谓的冗余。也不是你讲的备份 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如果同时运行的话,两台机器的数据是一样的。

楼主:
只是在软件中如何配置才能使这两台机器同时运行,就是怎样配置这两台计算机才能同时工作呢?要改变FIX615中什么位置才能完成这个功能?

网友A:
你没有FIX基础么,没办法给你说得太细,自己看帮助吧。

网友B(2002-04-02):
我也正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你有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