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2-04-02):
3相380伏电源,3相220伏电机,用vacon3相220伏变频器怎么与之配合,在不做大的改动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A:
一枝枯草你好! vacon3相220伏变频器一般接的是3相220伏电机,因此你未写清楚变频器是单相输入还是3相输入. 无论是单相还是三相.一般输出的都是3相220伏,我用过单相输入3相220伏输出变频器,输入与输出在单相与多相关系不大,主要在三平不平衡及电压的高低.你是否遇到过一般变频器二相输入时照样运行,我碰到过(缺相),不过变频器带载能力下降,主要的原因,整流时整流模块工作不均衡了,但轻载不影响使用. 一般很少有3相220伏电源的,若须要.可以用变压器转换,好处变压器有隔离做用,相当电抗器.可以将高次谐波限止在变频器一侧不污染电网.

楼主:
那如果电源是三相380伏,电机是三相220伏。在不加变压器的情况下,应选用什么规格的变频器? 可不可以使用三相380伏的变频器来带三相220伏的电机?

网友A:
问题简单,将电机的六个端子有三角改为星型接法就可用380V.无需改任何参数,这是电机学最简单的问题.一般220V三相电机都是三角接法.这种方法最可靠,变频器的设置为额定值.

楼主:
接法改变不会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不会,因为星形380V与三角220V力矩一样.

网友B:
可以用3相380V的变频器驱动3相220V的电机,将基准电压参数该为220V即可。

楼主: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