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一问

楼主(2002-04-02):
我现在在做一点对点的通讯实验,一个节点负责发送,一个节点接收,现在问题是发送的节点都状态为00001100,表明工作正常,但发送引脚无数据输出,而实际上我程序设计为不断发送,而把光偶6N137与82c250的电源关闭后打开,发送引脚会有数据输出(不能保证每一次动作都有),测接收节点的接收引脚有数据输入,但接收节点没有进入接收中断,进入错误中断,备注两个节点的单片机共用一组电源,而两个节点的光藕与82c250共用一组电源。请各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大虾帮忙分析分析,小弟多谢了!

网友A:
你好,我们公司正在开发DCS系统,用CAN总线实现内部通讯,现已调通。不知能否帮上你的忙。瑞请问: 1、二个节点都初始化后状态都对否?然后再由一个节点发送吗? 2、发送后用程序读中断寄存器,值为多少?(包括发送与接收节点) 3、数据一包发送一包接收有问题吗? 4、能否实现自发自收?

楼主:
非常感谢,现在问题已解决,原因出在复位上,我一直使sja1000处于复位状态,所以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一般都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超载和出错现象??   如果出现了超载和出错现象,硬件除了发超载桢和出错桢之外还做什么??   我们编程时候对这两种情况一般应做些什么处理??   请大虾们回复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