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源

楼主(2002-04-03):
一般组态软件的数据都是来自板卡,特别是对那些连续变化的变量,我想问的是,如果我的数据源为一数据库(值在更新)能否实现。 因为我现在做的是一套模拟系统,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另一计算程序,不知如何在力控中实现。

网友A:
方法1:自己编一个从数据库中采集数据的OPC或DDE SERVER. 方法2:自己编程序将数据库中的数值直接赋值给一些中间TAG. 方法3:iFix的ODBC功能可以实现将数据库中的数值定期或触发式的赋值给TAG(任何类型). E-MAIL:zhangdmail@sina.com

网友B:
ForceControl的实时数据库DB是一个开放式的数据平台。配合ForceControl的Draw和View使用,您可以生成人机界面系统。另外,您还可以利用实时数据库DB提供的各种标准接口,将自己开发的应用程序(如:优化控制算法程序等)建立在DB平台上。 其中DB提供的控件接口就是一种方便、高效的方式。 实时数据库DB提供的控件———DBCOM,是一个标准ActiveX控件。用户在各种常用开发环境下(如:VC++、VB、VFP、DELPHI、FrontPage、C++ Build等)可以调用DBCOM来访问DB中的数据。

楼主:
和力控的通讯您可以通过控件、DDE、利用力控的I/OSDK开发框架等多种方法。

楼主:
如果用亚控组态王的话,那就很方便了。利用ODBC将你的数据库做为数据源,在组态王中建立相应的记录体,记录体中建立相对应的字段名(对应组态王变量),运行后,变量就会实时的被赋予数据库中的值。

楼主:
用ODBC数据源的话,力控也可以,我用过的!我是和用VFP做数据数据库连接;不过我提警你,如果你想用ODBC的话,你的系统中必须安装好了该数据库的驱动,否则ODBC是不会起作用的!

楼主:
在win2000中,自带的数据库驱动支持从oracle到text,常用的都有,可以说很全了,用不着担心吧。

楼主:
呵,里面有VFP7.0驱动吗?!

楼主:
xiaowei,用odbc和数据库连接在你那里效率如何,我担心速度根不上,因为数据不断地从数据库发送到前台程序,还有里面怎样实现不断更新,我只知道实现点个按钮实现和数据库的读写,但是如何实现前台程序运行起来,不断地和数据库交换数据。 要是那位高人能够给出一段实现代码给我看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