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变频器可以对这种电机进行矢量控制?

楼主(2002-04-03):
有一个客户,订了日本进口的三相220/380V电机,于是将电机接成星型. 因为要用到主轴定向功能, 谁知道那种变频器可以对其进行矢量控制?

网友A:
兄弟,我们公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专业变频器代理,维修和各类技改的集成的专业公司,如你需要请电:0755-3105449 13502804936

网友B:
主轴定向不一定要用矢量控制,关键要看您的控制系统结构。 矢量控制变频器很多,西门子、三菱、ABB等均可。

网友C:
森兰SB60型就可以,详情请致电0510-2729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