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DV的闭环设定?

楼主(2002-04-04):
如何在MDV使用闭环时,设定参数能够使用面板给定采用0-100%给定方式?

网友A(2002-01-16):
你好! 虽然我没有使用过你所说的变频器但根据我的经验仔细看看说明书在在闭环控制过程量给定上有没有来愿上有没有次方式安圣的有

网友B:
Siemens可以做到。

网友C(2002-04-04):
顺杰你好:P005就是你要的参数,开环时,P005是频率;闭环时是4-20MA的百分比,如20-4=16为100%,则若闭环时为P005=50(50%),那么50%*16=8MA,若4-20MA(0-0.6MP),50%*0.6=0.3MP,若有偏差,可以校正(P201-P212),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