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2-04-04):
正在做毕业设计:<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控制器> 用的是安邦信的变频器 请问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或者哪位高手能告诉我总的框架 谢谢!!!

网友A:
既然已经用变频器,不知为何还要搞设计?请具体说明。

楼主:
就是用摩托罗拉单片机控制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讨论各种算法,再用MATLAB作仿真结果,讨论改变各种参数后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A:
是采用单片机替换变频器中的CPU,还是二者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