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eco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2-04-04):
我用过一台siemens eco的变频器,用在注水泵上,出现了一个问题。 当负载较重时(注水压力高)调频器的频率显示为0.5-2左右,当压力卸掉以后,频率又自动提高,这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是90千瓦的,它内置的电抗器噪音太大,在旁边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网友A(2001-08-22):
这是电流限制功能——“挖土机”特性! 原因:变频器的带载能力小于实际负载。 建议:选大一档变频器。

楼主:
活该,,谁要你不长眼用烂ECO,自己找死!!!

楼主(2002-01-18):
有两台功率相同风机要希望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如何选择变频器?如何可节约成本? peterlwm@263.net

网友B(2002-04-04):
毛毛你好,你的问题和我遇到的一模一样,根本原因不在变频器.请你看我写的本论谈<油田高压注水泵的变频改造>.不信你把变频器选的在大,一样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高压注水泵是压缩机方式,最好的办法,改靠背轮,换小一级的六级电机,溢流阀的开度直接影响转矩.这是我做过试验了,请你从电机学,力矩,和变频器的性能上综和分析,随然控制简单,但需要好的理论知识和经验才能调好.祝你顺利.

楼主:
这个毛毛很讨厌嘛,不要再贴牛皮癣了。这样做只会增加别人对你的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