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特UPS的故障

楼主(2002-04-04):
一台95年以前的SANTANK 1000W UPS,充电电压低,只有32V,应该达到40V左右,请问是哪里出故障了? 电池已经废了,但有市电的时候仍可正常使用

网友A:
1.在线式UPS主要由三大块组成: A。整流电路板块 B。逆变电路板块 C。充电电路板块 如果在市电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说明是旁路过去的电网电流,不能判断是否有问题 建议检测一下电池,50%以上故障是电池引起,如果电池没问题,应检查充电电路板块,一般逆变电路可能没问题,山特UPS输出 电流电压波动在+5%至-5%左右,再测量下输出电压,如果有数据不对,误差较大,则这台在线机的逆变电路有问题。 检测的主要对象是整流桥,IGBT。

网友B(2004-05-12):
要换电池吗!

网友C:
山特1000W的直流电压是24V,怎么会是40V你肯定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