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
LonWorks

楼主(2002-04-04):
我看到控制模块资料中用到的逻辑门是74AC00和74AC32,若实际使用74LS 系列的芯片是否会有影响?接触LONWORKS 时间较短,希望得到您的热心指教!谢谢!

网友A(2004-06-27):
在lonworks的控制模块与外部电路的连接中能用74LS125

网友B:
CMOS:单极型场效应三极管集成电路; TTL: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路; AC: advance coms 如果你的系统电压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