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一个分层控制系统(pc+s7-300系列PLC)用说明通讯网络最好?

楼主(2002-04-04):
现想搭建一个电厂锅炉控制系统,硬件采用双工业pc加若干S7-30 0plc,要保证两台工业PC独立的与PLC进行实时通讯,问采用什么通讯网络和什么通讯协议最好。PROFI BUS-FM S or MPI? 各自的优缺点如何?急

网友A(2008-04-23):
PROFIBUS好传输距离远

网友B:
MPI、DP、以太网都行,以太网最快,MPI最慢。采用MPI/DP上位机需要采用CP5611等网卡(大概8000元左右)PLC不用添加什么硬件,采用以太网上位机不需要添加硬件,PLC上需要添加CP343网卡(也挺贵的)。采用MPI和DP没有太大区别,两种方式只要你喜欢可以随时互换。

网友C:
距离远走dp,近的话走mpi ,mpi比dp速度是慢,但一个锅炉控制系统能有多少点?187k/s的速度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