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监控小工程求助

楼主(2002-04-04):
本人对工业控制方面所知不多,现在我厂中的发电机(总共四台)。需要负荷监测,在计算机中以曲线形式表示出来,并且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因为监控点比较小,仅有四个,而且点比较集中,不知道怎么样搞才好?我的发电机负荷已经变成了一个0-10V的直流电压。整个工程需要多少钱?希望知道的详细说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02-03-05):
你的现场信号通过什么方式采集上来的,我建议采用研华的ADAM模块,和计算机的通信才用ADAM RS232/485转换模块,上位机的界面可以通过自己编程实现(很简单)也可以采用组态王一类的工控组态软件,4个点的系统需要不了多少钱,几千块钱就可以了(不包括计算机),详细情况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B:
用单片机开发一个采集模块。自编一个通讯程序。再用vb编一个曲线趋势界面。用mscomm控件采集数据。 大概要200元。

网友C:
因为监控点比较少我建议采用有带通信接口的电力仪表。如TOP电量仪它可检测电压、电流、频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等,这样可精简监控线路,成本也不高--几千块钱。

网友B:
大体上我同意ptech的观点,模块可采用ADAM5017或牛顿7017均可,可采集8路模拟信号,转换模块采用ADAM RS232/485转换模块或牛顿7520模块,上位机采用组态王64点运行(2000元),整个工程(模块加软件)大约3500元就可搞定。如果用单片机开发一个采集模块,那也可以,不过开发成本可是不低啊,而且单片机开发又不是看几天汇编就能会的。

网友B:
我可以帮你开发软件,价格便宜

网友D:
你可以用研化的模块(ADAM4017 OR ADAM7017)本人用作工程剩下的(全新)你要可以低价给你,有必要可提供软件(软件有原码用DELPH写的)给你,不会超过1000元,原价研化模块很贵的幺.

网友E(2002-04-04):
支持采用expert的方案,成本绝对低。也不乏锻炼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