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FF技术开发支持!

楼主(2002-04-05):
本人从事FF现场总线协议开发多年,举目四望,同行者廖廖。为推广FF技术,本人愿无偿提供有限的技术开发方面的支持,解答相关问题,但对于提供协议原代码之类的问题拒绝解答 。

网友A:
FF仪表的开发有进展了吗?

楼主:
志扬,好久不见,近日可好?FF仪表各项调试和测试正在进行中,比较顺利,一月之内可完成。你处FF技术开发进展如何? 欢迎来沈作客! 周侗

网友B:
你开发的是接口卡还是现场仪表。

楼主:
接口卡和现场仪表都有

网友C:
FF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实现互操作?在您的设备里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FF是通过各种功能块实现控制的。这需要通过组态软件配置一个控制闭合环路,如AI->PID->AO。当这些功能位于不同的设备中时,设备间就需要互操作了。 组态软件在组态时,向相关的设备写入LINKAGE和功能块调度等信息,同时将调度表写入LAS中。这样设备就知道何时调度功能块,且当收到LAS发给它的CD时,就将该输出的数据发送出去;欲收数据的设备根据LINKAGE信息 判断收到的数据是不是发给自己的,如是传给本设备内的功能块,以供其运算用。

网友C:
为什么FF系统中不能设计一些功能完善的模块。却将如AI、PID、AO等模块也要分散化,而不在一个模块中实现,有此必要吗?

网友D(2007-01-03):
我是新人很多都不懂,不好瞎问,但是,支持下总是可以的~~~呵呵~~~支持

网友E(2008-06-30):
首先对你们自主开发FF设备非常敬佩,请问你们开发的过程中是在什么样的技术基础之上做起来的,前后花了多少时间,还有测试条件是什么?

比如用了哪些FF仪表或者接口卡来测试,测试效果如何,开发中遇到哪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多谢指教

网友F:
什么设备,我想看看参数。

网友G(2019-07-3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