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传感器

楼主(2002-04-05):
用塑料光纤(2mm)做介质,传导液相化学发光(极微弱,蓝色,常规浓度反应时不可见,上千倍时可见蓝色光),用光电二极管,光电倍增管做测量传感器,不知能否测得?另,光纤端面与光电倍增管光敏面连接时,面积比至少为1:25(10mm直径光敏面)且光电倍增管在只有很小面积受光时,会产生非线性误差,如何恰当连接光纤与光电倍增管?请有经验的前辈赐教!

网友A:
瑞科(RIKO GRAVITY)  光纤管 方型近接开关 光电开关 产品描述 公司简介: 瑞科电子主要以生产工控产品,支持部分工业控制,专业生产经营光纤管, 光纤放大器,近接开关,光电开关,电子式计时器,电子式计数器,时间继 电器等。瑞科以“质量第一,客户至上,技术创新”,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原 则。深信瑞科电子绝对值得您永久的信赖也忠诚希望能够成为您最佳工业伙 伴。 诚征全国各地区经销商! 产品介绍:< br> 1、光纤放大器:Ø2.2标准插孔,内含各种发射光源(红光 、绿光、红外线光)反应频率500Hz,输出负载NO、NC多功能,最大负载电流 100mA。 2、光纤管:Ø2、M3、M4、M6、全系列光纤328种 。(特殊规格可定做;目前帮日本神视SUNX 、OEM)在同行属优质产品。FR -610 FR-610-I FR-610-S FR-610-M FR-610-L FT-410 FRS-410 3、近接开关:全系列SN04---SN20(感距4mm-20mm)系列方型近接开 关,SC08-SC30(M8-M30)圆型铁壳系列近接开关。(SN04-N/P、SC1204-KP 2特价出售;KP2多功能含NPN,NC,NO;PNP,NC,NO四种) 4、 光电开关:对射式5M,反射式300mm,U型系列光电开关。SU-B3 SU-P3 r> 5、电源控制器:提供电源输出12VDC,有时间调整,可搭配各种传 感器使用;ST-T2具有信号放大功能。ST-1 ST-T2。 6、电子式 计数器:单向、相位差入力及加减算,计算速度30pcs、2Kpcs、5Kpcs;输出 动作时间可设定0.1-9.9sec,停电记忆可达10000次以上。 7、电 子式计时器:四种时间设定,八种动作模,。0-99h59m可设定。 8、时间继电器:AH3-3 、AH3-2、AH3-N、AH3-N、TH3D-N、TH3D-Y、G3Y-2 全系列计时器。 型号 全系列 数量 各8888PCS 联系人 许平 单位 瑞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0769-8856045 13018608984 传真 0769-8855745 E-mail bb.box520@163.net 发布时间 02-3-6 下午 10:57:00 有效期 无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