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台plc与两台上位机的连接

楼主(2002-04-05):
我想问一下,两台上位机都装有力控,可否同时与一台三菱fx2n系列plcl连接,进行监控,或一台监控、一台监测!谢谢!!!

网友A:
两台机器可组成双机冗余的方式,或者构成C/S结构,详情请和力控支持部联系 电话:0459-6282900 6293412 E-mail:SUNSOFT@sunwayland.com.cn

网友B:
完全可以实现。双机冗余可以实现,冗余是指主机工作,而从机待工作状态。主机故障才转入从机工作。但我感觉一台计算机就完全可以实现你的功能,为什么要两台?

楼主:
我们的思想是两台计算机的使用权限不同,即一台用于直接操作,一台用于模拟机床触点(plc的I/O点),因为我们的PLC的触点不足。主要用于检验自己构建的操作平台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楼主:
我们想用中间继电器(M)来模拟I/O点,这样一台上位机用来监控,另一台用来显示下位机的工作状态。可以吗?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