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用神经元芯片的数据地址总线接口驱动液晶

楼主(2002-04-07):
请问能不能用神经元芯片的数据地址总线接口驱动液晶? 那位大虾做过啊?请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没有问题。可参考Gizmo4

网友B:
可以,但不是比较好的设计。 可以使用cpld作出驱动口。或者加一级驱动。 国外有相应的产品,我们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NodeBuilder 3 Gizmo 4 为液晶显示。

网友C:
个人浅见,依Gizmo 4上的设计,应不算是以Neuron Chip来驱动LCD 应该是透过I2C方式来达成。而且Host CPU应该算是PIC这个CPU而非Neuron Chip才是。个人浅见,若有错误,还请指教… ^^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还有个问题: 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gizmo4的原理图(结构框架也好啊),衣卓先生能不能提供一下呢? 陈先生说国外有相应的产品,不知道在网上可以找到吗,能不能给我提供网址呢? 谢了

网友D:
Gizmo4 User Guide(用户指南)

网友C:
web address: http://www.echelon.com/support/documentation/Manuals/078-0191-01b.pdf

楼主:
谢谢tome和衣卓先生,文档我看到了。 Gizmo4上面是有液晶显示屏,但不是直接用神经元芯片来驱动的,正如tome所说的,是通过spi接口驱动液晶控制器pic16f877完成显示功能的。 神经元芯片有两类接口,一类是数量为十一个的io口,另一类是地址总线接口,一般来说,是用io接口来驱动外设的,地址总线接口只用来和程序存储器以及ram接口,我正在考虑用神经元芯片作为系统的控制核心,它必须和别的处理器交换数据,另一方面还必须要驱动液晶。所以有上面那个奇奇怪怪的问题。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可以?盼望得到各位的帮助。

网友E:
硬件按照正常方式连接,软件参考编程手册。

楼主:
Gizmo 4 采用了Short Stack 方式,将PIC 微处理器和Micro Server(Neuron)接口,实现和LON网络的连接. 欢迎参加最新培训课程:401-应用新一代开发工具NodeBuilder3开发LON节点以及Short Stack Developers Kit应用

网友F(2005-07-14):
我是刚毕业的,是只菜鸟,现在想问 Gizmo 4和ltm-10连接后,他们怎么和pc机连接呢,很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