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起动不久停机

楼主(2002-04-07):
我将台达变频器用于塑料机械,在使用后出现起动不久就停机的现象,然后又起动又停机,在电机转动时很无力,不能带动负载.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参数设定正确否?

楼主:
参数设定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设备是在用户使用一段时间后才出故障,不知与设备的震动有没有关系?

网友B:
点点:请问你的变频器用在注塑机里是为了省电吗?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注塑机的生产效率下降了呢?我正为这个烦恼..

楼主:
我是用在切粒机中,它是为注塑机提供原料的.

网友C:
我想是变频器输出给电机的转矩不够造成转转停停,电机转动无力的。 如果是恒转矩的负载应用了风机.泵类的参数,就可能造成您说的情况!我没有用过台达,我不太清楚他的参数,但我想应该有加大转矩的参数。

网友D:
低转速下力矩不够,调整参数

网友E:
LTC说的对.

网友F:
电压的平方与转距成正比。50HZ/380=?,如果您选择的方式是变频方式,那么看一看该频率下的电压是否与?相符。或许这个方法能够发现问题,不是绝对的。 峥峥: 谢谢您!我的电话是0898-26627269(OF.)。有空联系。

网友G:
如果故障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的,我认为应该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换一台变频器试试!

网友H:
若变频器启动时都很无力,那应该是变频器有问题。还有这样试很危险,有可能把故障扩大!

网友I:
看你所讲的情况很大可能是变频器本身出了问题,因为你的变频器是在使用后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参数设置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C:
不知在停机的时候,变频器显示什么,有没有故障显示,如果没有,那么变频器带其他电机看是否仍有这种现象。如果是参数调乱了,也不应该,还是查查电机。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点,变频器总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故障,且无任或故障代码显视,每次都是烧坏变频器主板上的模块。如果设备产生震动,根据你们的经验变频器是否会出现故障。

网友J(2004-04-16):
我也用该牌子的变频器,出现同样的问题,N台设备,真堵心。我的设备没有震动,应该不是震动的问题,我准备加滤波器实施抗干扰措施,请继续关注。

网友K(2005-10-31):
驱动电容松了焊一下就好了电:13510341406 楚先生

网友L:
变频器过载了。

网友M:
控制信号是电压还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