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如何确定AQ地址

楼主(2002-04-08):
不知道如何确定模拟量输出的地址. 举例说,s7-226,EM235(4AI,1AQ),EM232(2AQ),EM231(热电阻,2AI),EM232(2AQ). 是否说AQ地址依次为:AQW0(235),AQW2,AQW4(232),AQW6,AQW8(232)?

网友A:
不用那么费劲儿,用STEP7 MICRO/WIN32 (VER 3.01)下拉式菜单中的‘PLC’中的‘INFORMATION‘就可以用系统自动检测到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