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接地报警故障

楼主(2002-04-08):
我们厂新上了两台退火炉,共用8台变频器,均为ABB的ACS402系列,最近两台退火炉的四台循环风机(电机均为37kw,变频器的频率设置为50HZ,没采用屏蔽电缆接线)频繁出现接地故障报警,可检查电机根本没有接地,三相电压也平衡,将接地故障在操作盘上设置成off,可依然有报警,无法关掉,请高手帮助,感激不仅。 我的E-mail mxw22@163.com

网友A(2002-02-04):
能否具体说一下原因。我调试了好多ACS400系列的。你的电缆超过50米了吗? E-mial:flare@vip.163.com 025-2211647-15

网友B:
1 可能电机线接触变频盖板,检测时打开盖板,故发现不了 2 有可能时漏电流造成的

网友C:
先降低开关频率试一下

网友D:
电缆线与电机相接处的一段出现破损现象

网友E(2002-03-30):
你好! 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现在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ABB(ACS400)变频器是如何构成闭环控制系统的?用户说明书上的应用宏是不是有些宏只能用做开环系统,而够不成闭环系统? luyaff@sina.com

网友F:
变频器对电机接地故障的判断是依据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的程度超过一门槛值后发出的,查找鼓障的方法是:1 检查电机电流是否平衡;2 若平衡,有条件时,更换NIOC板,若仍未解决,应更换电流互感器;3 变频器至电机的距离较长时,也有可能出现该故障,应考虑增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G:
MXW: 你好!贵厂的四台风机全部频繁出现接地故障吗?这样的现象实在少见如果真的是全部频繁出现请仔细阅读一下ABB变频器使用手册《浮地电网》一节看看你们的现场是不是属于ABB所提的浮地电网。你们的接地电网是不是出现什么异常。 现场没用屏蔽电缆不会出现这种故障,有很多(可以说是绝大多数) 现场都没用屏蔽也一样用得很好的。 如果确信电机和电缆都不存在问题可以换一下李文华先生提到的NIOC板就是和控制盘相联的板,接地故障的判断就在这个板上。

网友H(2008-07-18):
大家好!我有一台abb   acs550的(小功率)上电报警接地故障   !    应检查什么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