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比例增益系数的改变会对输出力矩有影响吗?

楼主(2002-04-09):
有一台电梯,用安川616G5变频器,当把比例增益增大时,其在启制动时,轿箱里有振动。若把比例增益减小,会影响输出力矩吗?

网友A:
616g5是很经典的矢量控制变频器. 矢量控制追求的是解偶控制的效果,基本上模仿的就是直流电机双闭环的控制方式.我们调整的一般都是速度环,而影响力矩的是转矩(电流)环. 电梯工作与速度模式下,改变速度环系数,不会影响最终的转矩,但是调试的时候,我们调整的主要就是这几个pi系数.这是因为,这些系数对变频器的动态性能影响很大,例如响应速度等.举例来说,同样产生100%的力矩,如果参数比较小,可能需要2s,如果参数合理,可能只要200ms.电梯,特别是高速电梯,对变频器的动态性能要求很高.但是比例大了,系统容易振荡,这就是你感到有震动的原因.

楼主:
谢谢bcplus的解答。 实际情况是把比例增益调小之后,做电梯的过载实验有问题,这跟电机的特性有没有关系?

楼主:
打错了,是谢谢vcplus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