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配料系统在MCGS中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2-04-09):
配料系统解决方案 最近,许多用户比较关心如何选择合理的软硬件构成一个经济、实用的自动配料系统。我们公司刚好承接、应用了几个这一类如混凝土搅拌站(楼)、稳定土搅拌站(楼)、沥青搅拌站(楼)等的项目,现将这方面的有关情况简述,供与同行交流、切磋。 目前,配料系统的硬件构成主要就是以下两种方式: 一、 IPC+电子秤(如志美电子秤)+工业IO板卡(研华或其它系列)+多串口通讯卡(如MOXA卡) 例1、 沥青混凝土搅拌站 该系统硬件配置为研祥工控机、研祥PCL-720卡(32DI/32DO)、志美的配料控制器模块(分别是石料1、石料2、沙料、沥青称重);软件为MCGS通用版软件。这个系统比较小,配料过程也不太复杂,系统监控主画面如下: 配料策略如下: 1、当配料按钮按下时,启动配料策略。 2、确认空秤皮重。 3、打开碎石1料门,配碎石料1,直到碎石料1达到设定值时(即碎石料1=秤当前重量减去空秤皮重),关闭碎石料门开关,延时1秒,把当前秤重与空秤皮重的差值赋给实际碎石1并启动配下一批料标志。 4、当配下一批料标志成立时,碎石料2料门打开,开始配碎石料2, 直到碎石料2达到设定值时(即碎石料2=秤当前重量减去空秤皮重再减去碎石料1重量),关闭碎石料门开关,延时1秒,把当前秤重时减去空秤皮重重量再减去碎石料1重量之后赋给实际碎石2,启动配下一批料标志。 运用MCGS软件强大的组态功能,非常简单地实现了上述配料功能。 二、 IPC+电子称(如志美电子秤)+PLC(三菱FX系列或西门子S7200系列或其它系列)+多串口通讯卡(如MOXA卡) 例2、 建材行业计算机自动配料系统 该系统硬件配置为工控机一台、PLC(西门子S7200)两台及扩展I/O模块两台、电子秤七台、MOXA通讯卡(CI-168)一块,软件配置为MCGS通用版软件。 要配的料种类有:硅砂1号、硅砂2号、方解石、备用料、硝酸钠、硼砂、纯碱1号、纯碱2号、霞石、长石、小料共十一种,计算机根据人工设定的配料量、用否选择和预先设定的时序,来自动完成整个配料过程的各类连锁和控制,工艺画面如下图: 这两类配料系统的实现功能有如下共同特点:  1)实现进料、放料、搅拌、出料的自动联锁和控制;  2)能实现计量、进料、放料、搅拌、出料的手动操作的功能;  3)能显示实时的工作状况和各种物料参数。可随时进行调用并显示、打印任何时间的报表与客户表。具有配比预存,可随时进行输入、修改或删除某种配比。  4)美观实用的动态模拟。利用动态画面将计量和卸料过程中的配料阀门、秤量斗门、出料状态(秤斗内料位变化)进行模拟显示。  5)具备粗称和细称功能。(精称提前量有自动调整功能,消除落差影响),超差自动报警、自动扣除功能。  6)具有操作员权限管理功能。  7)具有现场管理及网络化的远程服务。 上述自动配料系统已在四川娥眉、山东临沂、山东枣庄、北京建材研究院等地使用,用户反映使用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A:
本人正在做一套自动配料系统,并且收到了mcgs的免费软件,由于初学乍练,有些问题,请问:1)mcgs的点数如何计算?2)粗称和精称的控制是在工控机由mcgs完成还是由PLC完成?

楼主:
1、MCGS的点数和其它组态软件的点数概念是一样的,即系统数据库里定义的变量个数,MCGS由于组态环境是无限点开放的,用户可以放心地先组态完毕您的工程,再看看您用了多少点,再决定是否购买。 2、至于配料中的粗称和精称的控制,两种情况都有。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来决定哪种方式好。

网友B:
我有研祥PCL711B采集卡,做混凝土配料自动化搅拌系统,希望同行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B:
我想把单位的混凝土搅拌站(楼)改装自动配料系统,用研祥PCL711B采集卡,直接进行压力传感器读取(石料1、石料2、沙料都是由一个压力传感器来读取的),并对其它设备进行控制,希望同行给予指导!谢谢!!!!!!! AK47,能否提供你的联系方式!!!!!

楼主:
我的联系方式: 010-88099966 MCGS技术支持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