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04-10):
变频器输出端电源相序与输入端电源相序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相位关系是否保持不变?

网友A:
甲壳虫,你的问题总是很特别,不知道你为何关心这类的问题?变频器的输出相序与输入无直接的关联,由内部控制电路控制。相序关系是一样的。

网友B:
输出的相序可以通过设置参数来改变的啊,所以在接线时你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