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按钮?????

楼主(2002-04-10):
各位大虾: 请教: 用力控作电梯控制图.用一个按钮控制电梯的两扇门 (两扇门的运动方向不一样) 该如何实现其一个按钮控制电梯门的开或关???? 谢谢!!!!

网友A:
1、建立几个中间变量POS1、POS2 2、设置尺寸连接(与POS1、POS2连接) 注:“门”对象跟中间变量的连接,两扇门的设置不一样 看到设置窗口就应该知道了 3、按下该按钮时,给某一个中间变量赋值(该中间变量就是用来检测按钮是否按下的,比如,当按下时,它的值为1、、、、、相当于BOOLEN) 4、当按钮按下的时候,改变POS1和POS2的值 这可以在脚本里写的,在“窗口运行周期执行”里写 if buttonclick==1 then 、、、、 end if 5、你只想开门吗?最好多用几个按钮,比如,还有关门,用一个按钮很难控制的。 关键就是,按钮按下后,要改变POS1和POS2的值!!! 具体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在做的过程中,相信你会明白

网友A:
这个论坛要是带给分的就好了!!!

网友A:
至于如何实现电梯门的开与关就不用我们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