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楼主(2002-04-10):
为了精度问题,厂方要求使用热电阻模块,但我不知如何使用,我想请教一下哪位高手以前有编过类似的程序吗?望指教. 信箱:xiaoloufly@sina.com 温度是0--150摄氏度,精度要求在0.1,是否可以使用模拟量滤波? 如何换算等

网友A(2005-10-19):
我也碰过同样问题.不知你用那种PLC.西门子的好用.

网友B:
热电阻的话,应该用PT100标准型应该是1度对应100,相应的150度就是15000,这要看你选的传感器的特性而定了,换算就是上限减下限,除32000,乘实际值!精度应该是0.01,不浪费吧?呵呵

网友C:
在硬件设置中设置硬件平均滤波,然后如果效果不佳,可以在软件中用一阶惯性。
=========================
glenxu@126.com,QQ:3940776
Tel:029-8683638-8003
http://www.xajde.com

网友D:
精度要求在0.1,完全可以满足条件,指导思想先将热电阻通过EM231转换字在软件中将将字转换成双字然后将双字转换成浮点数,然后将此浮点数除以十就是温度值。0--150度可以做一个上下限幅,绝对可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