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热备

楼主(2002-04-10):
我需要了解双机热备的相关设备和软件,及实现办法,请大侠们给予指点一二!

网友A:
你用NT就行

楼主:
看来并不了解什么是双机热备!

网友B:
1.首先要硬件支持双机热备 2.编写两机之间的通讯程序 3.关键在2机之间的通讯 4.很多组态软件都支持双机热备

楼主:
谢谢,但是用什么硬件更适合多数的组态软件呢?如何编写两机之间的通讯程序,这与组态软件应该相关吧?如何做,能否指教一二?

网友A:
哈哈,你到是简单,那可是要花钱的。 其实两机间的通讯程序就是他们间的一个消息交换 让别人来给你做会很贵!! 如果组态支持热备到是省钱,不过就我使用组态的情况看 就是难使一点。

楼主:
这位大侠,说得是! 两机之间通讯,目前我有一点眉目,可能不是很贵的! 关于用组态软件来做双机热备方面,看来您比较在行!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C:
呵,很简单的,我用过力控,需要你做的是把两台机器(主机和备机)联成以太网(或对等网),然后把主机中的力控设置为主机,在从机的力控里设置成从面,再输入主机的IP地址,就可以搞定了! (具体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力控的联机帮助!)

网友A:
你要是不怕数据丢的乱七八糟 就用组态软件 其实还是自己编的用的放心!!

网友C:
你要是不怕数据丢的乱七八糟 就用力控的组态软件 我可是领教过了,后来不得不多掏银子采用了另一国内组态软件,才把事情搞定。